华擎AB350 Pro4简单维修

楼主(2020-12-02):
两块一摸一样的主板,来自两位客户。第一块主板CPU的MOS管板层短路挖了好长时间才挖好飞上MOS补好绿油修复。第二块跑循环码刷了BIOS、查了CPU供电、内存供电、外设供电全部都正常,故障还是不变,结果看了一下RTC电路发现少了跳线帽,背面一坨锡故障解决。个人感觉维修手工很重要焊接的地方一定要焊好,短路挖板的都要处理干净,不要因自己的问题造成人为的二次故障。在维修的过程中要保持一个冷静良好的心态不要嫌麻烦,嫌麻烦就别修了!大神勿喷。

网友:
感謝分享維修經驗.........................

网友:
与pcb连接的地方怎么处理的?用的是硅脂还是树脂胶沾的?

网友:
学会一招MOS管外挂

网友:
能用就行了。

网友:
接到哪条线,太漂亮了

网友:
真厉害,还能外接mos...我看到这种焊盘烧掉的直接扔垃圾桶。

网友A:
目测飞的是上管,发热怎么解决?刮绿油背面上锡?

网友:
技术牛皮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测飞的是上管,发热怎么解决?刮绿油背面上锡?

上管发热量小

网友:
太漂亮了,很有精神!

网友:
牛,有块x58的板子改天也试试这样飞

网友:
pcb连接的地方怎么处理的?用的是硅脂还是树脂胶沾的?

网友:
外接mos...我看到这种焊盘烧掉的直接扔垃圾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