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哈哈,今天脑子又进水炸管了

楼主(2020-12-02):
今天又在无聊,拿出个V星外星人X79的主板玩,之前量过12V CPU供电阻值低95左右,没替换备件就放那里没搞。今天无聊本来想把短路管子拆出来,偷懒不太愿意烧鸡,就想上个电量个电压。
插上24pin开机转下就停,然后手贱就把12V插上了,8Pin插了4Pin,结果开机就冒烟:'(:'(:'(:'(:'(:'(
赶紧把插座断电,就变成图片这样了:

网友:
本来还怀有侥幸,希望没烧到PCB,风枪吹了半天吹不动,就知道坏了,果然干掉mos管后mos管连着铜皮一把撕了一点下来。再测阻值,对地为0毫无希望,至此这块主板寿终正寝

网友:
感觉PCB受伤了啊 。

网友:
喜提料板+1

网友:
挺好的,料板库+1

网友:
富贵险中求。

网友:
PCB板 这样了 估计难弄了

网友:
烧了几个芯片啊,这就有难度了,主要是台板,唉

网友:
有挑战才有进步

网友:
心有点大

网友A:
cpu烧了没啊,呵呵,做事要仔细

网友:
用外接飞线能修复吗?,只不过难看了些!

网友:
这种好搞,那个烧的管子直接拆了,不上,然后把焊盘用刀刮干净,不要留一点铜在芯片下面,这种少一个电压没关系,旁边还有那么多辅助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烧了没啊,呵呵,做事要仔细

这种芯片不容易烧后面的,我修到过几次,

网友:
管子拆了少一组有时候也可以用

网友:
挺好的,料板库+1

jiaohe14 -5 -5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
这种好搞,那个烧的管子直接拆了,不上,然后把焊盘用刀刮干净,不要留一点铜在芯片下面,这种少一个电压没关系,旁边还有那么多辅助电压

jiaohe14 -5 -5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
cpu烧了没啊,呵呵,做事要仔细

jiaohe14 -5 -5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
这种芯片不容易烧后面的,我修到过几次,

jiaohe14 -5 -5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B:
这种的阻值多少算正常呢,低到多少算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的阻值多少算正常呢,低到多少算短路?

正常阻值450以上,低于400都应该短路了

网友:
V星板烧PCB是传统

网友:
这就有难度了,主要是台板,唉

网友:
哈哈哈,,喜提料板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