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3-S440 主板上电指示灯闪三下,开机黑屏

楼主(2020-12-02):
收到一台联想机子,通电指示灯闪三下就灭了,充电灯没量。 然后开机电源灯量,黑屏。 风扇转一下就挺了,请各位大神支招该怎么弄

网友:
先查电路啊,这样子估计神先都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这样很难说,建议送修

网友:
不建议非专业人士维修主板

网友:
还是送修吧,免得小题大做

网友:
谢谢分享~~~~~~~

谢123451989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xiaojunhml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楼主来错地方了,不送

网友:
自己搞不好,建议换人,别扩大故障

网友:
人家富贵险中求

网友:
在地上摩擦摩擦

网友A:
一看就不是做维修的,电流都不会看

网友B:
见过很多所谓的修电脑同行,每次送来之前都要搞一下,她妈的,本来隔离问题结果刷BIOS,搞不好就送过来修,送修也就算了,你把BIOS还原啊,她妈的BIOS都不备份,导致网卡,显卡各种起码问题,甚至桥短了还在干BIOS和和隔离的都有

网友:
小白建议去电脑店修吧。求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见过很多所谓的修电脑同行,每次送来之前都要搞一下,她妈的,本来隔离问题结果刷BIOS,搞不好就送过来修,送修也就算了,你把BIOS还原啊,她妈的BIOS都不备份,导致网卡,显卡各种起码问题,甚至桥短了还在干BIOS和和隔离的都有

所谓的三板斧啦

网友:
换人吧 你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不是做维修的,电流都不会看

基本要会看电流和烧写器 风枪

网友:
这就是个纯小白 啥都不懂想搞好

网友:
各位大佬见笑了,我搞硬件设计的,电脑维修确实是门外汉,不过看各位在论坛发的帖子还是修好几个机子。这机子电流我看了0.55A 自动断电,按照大神发的BIOS 刷了能正常用,只是开机慢。等我学下怎么合成BIOS估计就搞定这个了

网友:
感谢各位大佬指点,电流0.5A 掉电,刷BOIS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