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F612P公共点求助。

楼主(2020-12-02):
戴尔G3 3579,板号LA-F612P。二修,我修到这一步了,目前故障是同时插上适配器和电池,会断开适配器的电,只使用电池的电。这个机器不充电或者键盘卡顿是通病,需要把BIOS芯片拿下来刷一遍原厂程序然后再去戴尔官网更新最新的BIOS,我以为也是这个问题,刷完原厂后,去戴尔官网升级,结果不显示过一会掉电,再按开关也需要按很多次才能上电,拆机刷手里的原厂BIOS,单用适配器又可以开机上电。     以上是折腾的步骤,再往下我测量主板,因为没有LA-F612P的图纸,只能参考LA-F611P,充放电部分有一处完全不一样。我上传的图片中,红圈部分有17V,而F611P的主板则是右边的电感出来的公共点才是对的,F611P的主板上并没有红圈部分的电路。现在求助有没有修过这个板而且板号是LA-F612P的板号的师傅,这个机器的公共点究竟是怎样的产生,是如同LA-F611P那样通过拓扑降压出的走LA-F611P一样的电感出的公共点还是另外的产生方式。

网友:
没有图纸的机器,这个位置攻克了其他地方和LA-F611P都差不多,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帖子写这个位置和公共点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去了趟国外搜索,这个LA-F612P的图纸是真的没有放出来。

网友:
我断开PJPB05和PJPB04后17V没了,怎么都量不到了,只有未导通的19V适配器电压存在,而后,我继续断开PR81和PRB32和PRB36防止电压窜回充放电芯片也是为了防止是充放电自身短路出的这个17V电压,插电,电流。0.1A,充放电发烫,我想完了,充放电可能被玩挂了,抱着试一下的想法,所有断开所有取下来的东西,还原,再插电试试,那个17V又回来了,充放电又不发烫了,待机又回到了0.017A。定个充放电试下先了朋友们

网友A:
F611P 适配器 是TYPEC 双隔离加充放电,你这个机器和F611P又不一样,搞好的话,不光理论扎实也有运气的成分在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F611P 适配器 是TYPEC 双隔离加充放电,你这个机器和F611P又不一样,搞好的话,不光理论扎实也有运气的成分 ...

换了充放电,故障依旧,这个机器被上家拆掉了type C的芯片SN1610042,这个芯片有个BIOS ROM,然后我想了想你说的,有可能是这个type C芯片不装导致的这种情况,我刷淘宝买的低版本的BIOS上去,可以点亮机器,而我再去官网下载最新的BIOS升级,机器就无法亮机而且掉电,很有可能是这个type C的程序没法更新导致的。尴尬就尴尬在这里了,这个type C芯片没得卖。

网友:
不行,换了充放电故障依旧。

网友:
有没有研究过这个机器的大神,论坛里研究这机器的真的很少很少,通病倒是大家都知道,我这手里的机器也是蛋疼,同行拆机,把客户机器拆坏,拿我看过一次,声卡,小板上的读卡器芯片通电就发烫,我说要换这些得订货,同行给客户一说,客户不让继续修了拿走了,再拿来,嚯,桥动了,那些短路的芯片也拆没了,BIOS刷了,type C芯片也没了,我这,我就和同行说吧,让他找上家维修的把那些芯片拿来,同行说是客户自己拿去的,而这同行又和客户说赔主板给客户,这让客户去找上家维修的不是就代表还是修主板么。我这修个pi……

网友:
我记得版主还是那个大神发过这个机器不充电的帖子,你找找

网友:
我修过一个g3 3579八代的CPU,进水机,清理完用电池可以开机,用适配器开不了,最后找到是EC坏导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611P 适配器 是TYPEC 双隔离加充放电,你这个机器和F611P又不一样,搞好的话,不光理论扎实也有运气的成分在里面

哦好,貌似我Type-C视频就是这个图

网友:
在哪找的原厂程序啊

网友C:
现在正修一个f611p进水

网友D(2021-01-06):
在修一台LA-F611P,问题跟你的说神似,适配器可以开机,适配器和电池一起开机进系统就会一下充电一下不充,背光也是一闪一闪就像不断拔插适配器,这个机器如果采用ISL9538H充电芯片就是混合供电(类似苹果的公共点产生方式)如果是ISL95522H那就是普通的19V公共点隔离电池电路,我还没修好,但是发现一个现象就是适配器和电池同时插上之后我的可调电源啪啪啪的响然后电压显示会跳一下电流也是会跳这是没上电时发现的,主板公共点也是跳被拉低又恢复,一开始以为是隔离管软击穿就把适配器的隔离管都换了,然后还是一样,又把电池的放电管给拆了,还是一样,不死心又把充电电感的PQB07、PQB01一起换了还是一样......充电的芯片的条件DCIN、ADP、ACIN、VDD,ACOK(插电池会跳原因不清楚)没了思路,决定刷个BIOS试试,分离一个官网BIOS刷上去TPM报错....跳过进系统很慢,进到密码界面发现键盘也是很慢很慢,我用的是原装电源,然后就突然断电了重启一样会断电,BIOS有问题,现在没在搞了,搞了半天没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修一台LA-F611P,问题跟你的说神似,适配器可以开机,适配器和电池一起开机进系统就会一下充电一下不充, ...

你刷我这个试下,我这个X宝的,刷之前备份一下你现在能亮机的,我那个用电池和充电器电流表电流直接是0,然后不使用电池公共点是17V,这是个明显不对的电压,会导致屏供电不足然后进系统屏幕会抖,过一会才能好。那台机器我放弃了,太折磨了。

LA-F611P(淘宝).bin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修一台LA-F611P,问题跟你的说神似,适配器可以开机,适配器和电池一起开机进系统就会一下充电一下不充, ...

而且我怀疑如果是使用ISL9538H的充放电和type_C那边的信号有关系,那边毕竟也是一个公共点的产生方式,就算不插,也有个类似不插入的信号提供给主板。适配器的充放电芯片的条件我也全都量过一遍,芯片也换过,一个情况。还有一点我和你说下,很奇怪的一点,我刷完X宝买的BIOS,想着去官网再升级一下BIOS,用命令强刷,刷成功了,重启直接上电1.0左右掉电然后再按开关不触发了,我认为自己刷出毛病了,就刷回了买的BIOS让它先亮机,然后等到一台差不多的机器,但可惜的是使用普通公共点导通模式的也就是ISL95522芯片的,我就用这台机器的电池刷,结果也是一样不触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修一台LA-F611P,问题跟你的说神似,适配器可以开机,适配器和电池一起开机进系统就会一下充电一下不充, ...

这个原厂的刷了会重启几次,可以解决键盘卡顿的问题,要手动在BIOS里面输入D壳上的服务代码的,你研究看看,我真的放弃了。本来就是二修机。对了,你的这块如果是使用的ISL9538H,主板上应该也是带type_c接口和芯片的,你量一下那边看下,我这个因为是二修,芯片都被人拆了,直接图纸问X宝卖芯片的都说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哦好,貌似我Type-C视频就是这个图

平头哥你的视频讲的是导通原理么,给个链接研究研究。这板子修起来蛮头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正修一个f611p进水

你的F611P进水搞定没。最后是啥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平头哥你的视频讲的是导通原理么,给个链接研究研究。这板子修起来蛮头大的。

看我的帖子

网友:
来自: 广西百色 来自 广西百色
我的机子修好了,我这个板子使用ISL95522H芯片无type-C接口也无type芯片和雷电芯片,这个机子分为高配和低配也就是I5+1050和I7+1060,按供电方案来说混合供电应该是功率比较大是优于普通的公共点供电方案的,所以使用type接口和ISL9538H的机子应该是高配版,我认为EC的固件也应该不一样,刷错版本就会造成触摸板卡和键盘反应慢,你给的BIOS我刷上也是键盘会慢,我在论坛里找到一个帖子说刷遍论坛的原厂BIOS也没能解决问题然后在X宝买了BIOS解决我下了他的BIOS刷上确实好了但是还是不充电问题,不是BIOS问题,只能是查电路了,上次说到ACOK会跳变就从这入手,断开PRB22同时也断开PR65发现VDD_CHG从5V升为8V多 ACOK为5V,很不对劲,断开VDD_CHG给芯片VDDP供电的PRB09电阻发现VDD_CHG的电压变成4V了而芯片VDDP还为5V,然后打一下充电复合MOS管的上下管G极发现下管的G极才46欧姆,芯片问题实锤!,芯片回来换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