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468板号LA-D822P不充电维修,附原厂BIOS

楼主(2020-12-02):
机型:DELL 14-5468
板号:LA-D822P
故障:不充电
先用我的苹果12给大家拍张主板照片,然后说下维修流程:

机器外观没有烧糊,进水等故障,客户自己换过电池还是一样不充电,维修流程很简单,修了多年电脑,遇到很多DELL都是不充电的,我发现大部分DELL不充电都是检测适配器功率出问题了,那怎么知道是不是检测电源出问题导致不充电了呢,可以进BIOS看适配器和电池状态,如图:

BIOS里面检测到电池状态优秀,因为客户买的新电池嘛,自然电池状态没问题,适配器显示未知,所以这台机器还是之前很多DELL不充电一样的故障,都是检测不到适配器,检测不到适配器肯定测量适配器中间针,DELL都知道中间针是一根PSID线,识别适配器头里面一个小芯片的数据,所以这个针一定是高电平,如图:

DELL中间针3.3V正常,测量到PSID没有断线,正常送给EC了,那为何EC还是检测不到适配器呢,因为修到很多这种故障了,只要中间针正常先是刷EC程序,不行就去换EC等操作,这个机器BIOS只有一个,EC也是从主BIOS读取并写入的,这里说下,我遇到很多DELL换EC根本不需要买带程序的剪板,买新的就行,第一次开机会提示写入固件,这个就是往EC写程序中,所以不要花冤枉钱买剪板的了
最终刷了原厂BIOS后,BIOS里面检测到适配器了,这个机器就不用换EC就可以解决,并且从百分之10电量充到百分之16了,机器故障解除,把原厂BIOS分享给大家,如图:

这个BIOS写入进去后第一次开机会不显示,电源等闪黄色,这个时候你按下关机键关机,再开一次后会重启一次,之后显示正常了,大家不要看第一次不显示就说BIOS有问题,我刷了好几台这个BIOS了,验证BIOS没任何问题

网友:
苹果12强,多谢楼主的细心分享。

网友:
苹果12拍摄也不是太清楚阿!可能论坛压缩图片了!

网友:
苹果12了,谢谢分享  。

网友:
楼主,你这个到底是ec的问题,还是bios的问题?或者两个都是呢

网友:
这个换EC了吗?

网友:
在这个论坛,有很多兄弟你这样好的人

网友:
更换新电池,适配器显示未知都是需要刷原厂BIOS可以彻底解决吗?

网友A:
楼主,问一下,不换EC芯片,直接刷原厂BIOS,能解决不充电问题吗?

网友:
开头第一句是重点   回头要考的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一下,不换EC芯片,直接刷原厂BIOS,能解决不充电问题吗?

仔细看呀 我也没换EC 就是刷的程序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呀 我也没换EC 就是刷的程序就好了

好的,我刚才看得太快了,没有注意到

网友:
原来苹果12才是重点。

网友:
哈哈 楼主老江湖啊

看了下面评价竟然有这么多人疑惑刷BIOS就好了,不能粗心啊 兄弟们~

网友:
多谢楼主的细心分享。

网友:
写的很详细

网友:
受教了,因为一般中间针检测出问题了,我这边都是开不了机,或开机掉电,谢谢大神在这方面的指点

网友:
程序也没问题应该怎么办啊??

网友C(2021-01-15):
楼主的BIOS 刷了不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BIOS 刷了不亮

帖子的最后一句话 去看看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帖子的最后一句话 去看看就解决了

我 试了,一样,后来又刷了另一个人的上传的,秒亮

网友: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2021-04-22):
兄弟 我有一台戴尔DELL 14-7460跟你一样的问题 拿过来开机有时候显示 有时候不显示 刷了BIOS可以了 提示更换电池 换了电池和适配器,还是一样提示未充电。

网友(2021-07-06):
BIOS是好的,开机快谢谢 楼主

网友(2021-08-12):
有线网卡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