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60b 刷完BOIS不开机(以解决,谢谢各位大佬)

楼主(2020-12-02):
HP6560b刷完BOIS不亮了,同一个BOIS其他的电脑可以亮,电压35V有,其他电压没有出来,BOIS12378脚有3.3v。请教各位大佬怎么办

网友A:
仔细看看 是不是吹掉东西了   或者弄掉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看 是不是吹掉东西了   或者弄掉件了

没有,不过昨天怀疑是BOIS问题,在论坛重新下载了一个BOIS然后刷亮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