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LX 桥的管子电压为什么这么高

楼主(2020-12-02):
G级电压怎么高那么多,请教大神

网友:
你测的这个是上管,上管导通需要boot升压一下电压给G极,否则无法导通,下管就不需要!

网友:
运放+N沟 MOS管导通,1V多的电压MOS管需要完全导通所以G极电压会笔记本。

网友:
这个跟水龙头开关一样,电压越高,开的越大,极限值就是输入电压,也就是全开

网友:
楼主给你两张图吧,解释全在里面。这个是基础,我也不太会教人。最主要怕误导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