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l553vd I7,7700,显卡是1050ti,显卡感叹号

楼主(2020-12-02):
显卡将近四分之一掉点,显存也掉。补点后换显卡和四个显存。

结果a0芯片报错,换A0不行,又换显卡芯片。结果还是不行,最后a0的所有数据脚位一个一个测量.发现a25和a27断线,但是显卡那边又看不出来断线,最后用手术刀尖一碰,居然掉了,其实焊盘应该刚开始就断了,粗心大意,没有检查好,而且我还用绿油固定的,所以焊接的过程中他一直没有掉下来,前前后后焊接不下五次,本以为报废了,另外,这个机器的1050和1050ti通用,连bios都不用刷

 会员171792100鑫豆2025-2-11 12:48
 会员482919100鑫豆2024-11-22 14:46
 会员482919100鑫豆2024-11-22 14:46
 会员770233100鑫豆2024-9-20 10:33
 会员881714100鑫豆2024-8-10 22:07

网友:
另外显存频率差不多的容量一样的不同牌子可以混用通用

网友:
补了这么多点!!太厉害了!!!!!!!!!!!

网友:
楼主的手艺太好了,学习了,

网友:
补了这么多点!

网友:
楼主跑这个显卡的测试命令输什么,为什么我们跑显卡一下就跑完了

网友:
不是说笔记本有核显不能跑诊断工具?

网友:
楼主你是怎么跑的?

网友:
牛逼了,这么多点。

网友:
你是……真的闲啊……

网友:
卧槽,补这么多点,还不是一次成功的,你真牛,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
现在钱都这么难挣吗?还是楼主只是单纯的想秀技术。

网友:
太秀了,来来回回搞了这么多次

网友:
技术真心牛皮 佩服

网友:
掉这么多第一时间就是换板  真的是越来越懒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找点钱不容易。

网友:
楼主修好的决心太强了,我早就放弃了

网友:
针线活大师,这手工费没法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