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光线感应区域,盖板那个透光的

楼主(2020-12-02):
手机光线感应区域,盖板那个透光的黑色涂层是什么材料,有人知道吗?
正面看是黑色,拆机透光实际上是暗紫色。
由于机器盖板错误,需要重新刮掉盖板涂料刷那种透光涂层。。。
不然贼难看

网友:
那个材料哪里有啊,我一般刮干净不要了,有的可以搞点黄色薄膜胶也不影响

网友A:
这个简单,用记号笔涂一下就行了,不要涂太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用记号笔涂一下就行了,不要涂太厚了

哈哈哈,我就是这么解决的,用小的那种油性笔,薄薄的一层和原厂的居然是一样的,我严重怀疑它俩就是一个材料,但是记号笔不均匀,我用洗板水化开就很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