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MSI A88X-G41 PC MATE 主板提示USB电流过大15秒后关机

楼主(2020-12-03):
Over Current Have Been Detected On Your USB Device!! 的提示英文,15秒后自动关机。

测所有的USB提口,发现5V供电都正常,测也没有发现阻值不正常。

找了半天没有发现有图纸点位图,仔细看发现这个主板有JUSB_PW1和JUSB_PW2 5V供电的跳帽,先把JUSB_PW1的跳帽取下来,开机发现提示一样,然后再把JUSB_PW2跳帽取下来开机,发现主板正常了,再也不会提示那个英文关机了。

然后在JUSB_PW2的周围发现一个芯片6脚的,上面的丝印标着K7289,查了半天也没有发现是什么芯片,找不到资料。发现它的周围有两个电阻,都是连着5V电,拆下来测是10K,把这两个电阻换了两个10K的,开机还是提示关机,一气之下,试着拆了这两个电阻,开机结果不关机了,上PE进入系统,插上鼠标测试所有的USB正常,直接秒杀检钱了。
不说了,上图

补充内容 (2020-12-3 14:48):
主板型号是MS-7793

网友:
MS-7793主板型号是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