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 奋力抢救A8CPU短路故障维修

楼主(2020-12-03):
  接修一台iPhone 6Pius故障为开机不显,电流跳变正常刷机也能过。就是不显示  测量显示座对地阻值正常,显示屏条件都正常 ,后重装CPU依旧,查电路图测MIPI模块条件。(所需供电上拉电阻 下拉电阻等。)

  当测到PP1V0时无电压 发现异常,对地阻值为0,怀疑CPU没做好,再次重装 还是一样,拆下CPU测量主板不短路,打CPU对地值也不短路,蒙逼了,再装还是短路,拆下来仔仔细细打了遍CPU上的对地值发现。

  上面三个点短路 下面的不短,才发现还是CPU坏掉了,心灰意冷不想搞了,但是心里还是不服,于是 研究电路图 才知道了这只是MIPIC短路  一个模块短路而已能不能不用??(编辑分析,这5个测试点在电路图中是一路的,本来应是互通,但本文中的情况,上面3个点是VDD10_MIPIC下面2个点是VDD10_MIPID,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模块, VDD10_MIPIC模块短路,没有影响到VDD10_MIPID)。

  于是就拿绿油盖住了这三个脚。

  装上以后打值不短路,触发后顺利亮机,测试功能都OK(此机器修好有一个疑问 MIPI总线连接屏幕和前后摄像,可为什么现在前后摄像都可用?)最后说一句UMT和CPU其实也没有大家说的那么可怕这块板来来回回拆装CPU四五遍都没有事。

本案例由(鑫智造会员)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QQ/微信:2657227237有事您Q我  2867126052有事您Q我

网友:
高手就是这样

网友:
这个厉害了
要是我碰到这样的,直接丢了

网友:
换做别人就直接放弃; 了..

网友:
可能另外一组信号没启用,屏蔽短路那组启用另外一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