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主板拔掉CPU风扇可以转,插上CPU风扇不转

楼主(2020-12-03):
求助!技嘉主板拔掉CPU的话,通电后风扇可以转,但是一插上CPU风扇不转。跑码开机能跑几个数后,就停了
主板型号是:技嘉GA-F2A88X-HD3.
CPU是好的,上下对管对地也没有短路。。。求大神帮助

网友A:
目前按你提供的信息,只能找个CPU装上试机或刷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前按你提供的信息,只能找个CPU装上试机或刷机。

谢谢,已经换个其他CPU试,也是不行。。。

网友:
刷写BIOS试试

网友:
技嘉bios问题多

网友:
诊断卡可以跑几下,几下后就自己关机了。。。BIOS有问题的话,应该是不能跑码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已经换个其他CPU试,也是不行。。。

你提供的信息太少,只能分析!主板硬件还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提供的信息太少,只能分析!主板硬件还是有问题。

已经把主板拔的光溜溜的了,按开机就好像正常一样,风扇转的也正常;但是一插上CPU,一按开机,风扇就只转几下就停了,就像是CPU短路一样,查上下对管是没问题的。

网友:
如主板没有问题,请先刷机试一试。检测桥。

网友:
cpu电压正常吗

网友B:
短接绿黑线强制供电,测量CPU电压有1.XXV,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短接绿黑线强制供电,测量CPU电压有1.XXV,应该是正常的。

1.XXV,没有确切的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1.XXV,没有确切的电压吗?

有的,1.12V这样

网友:
今天把所有上管都拆了,在焊脚那里测量,S脚和G脚全部都短路。但放一段时间再去测,也有可能变有1-2个不短路。这是什么奇葩故障啊。。求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