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神舟pcpad eb10s01 驱动

楼主(2020-12-03):
求 神舟pcpad eb10s01 驱动   只能装 32位 WIN8   系统装进去后 无声音 无触摸 无重力  到官网也下不到  有没遇到过的???

网友:
可能是硬件不支持(老机装新软件)。

网友:
用工具软件读出硬件配置就可知晓。

网友:
win10 32位也能装,驱动用各种驱动工具试,先把网卡驱动搞上

网友:
硬件配置就可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