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RX570 电压问题

楼主(2020-12-03):
蓝宝石RX570    12V有了,12转5-3.3也有,1.8V也有,0.9没有  1.5显存没有,GPU也没有,问一下是先修0.9还是GPU供电!!!

网友:
当然是GPU供电

网友:
看看GPU供电芯片各大条件吧

网友:
GPU供电 后

网友:
反正两个选项,试一下就知道先后了

网友:
换0.9芯片解决!!NB6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