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PU降频0.38G板号 LA-E011P air13-IKB

楼主(2020-12-03):
接修联想主板CPU降频0.38G板号 LA-E011P,CPU供电开机正常1.1V,屏亮时立即掉到0.6V,不跳变.可以正常进系统,进系统查看CPU频率锁定0.38G,请高手指导给点思路. 已做过如下维修,附上电路图.
1.换过CPU供电芯片.
2.刷过bios,也从料板搬过两个bios.
3.换过EC芯片.

(5)Lenovo Air 13 Pro 710S PLUS-13ISK CIZ00 LA-E011P Rev 0.2 Schematic.pdf

710S LA-E011P

网友A:
1-是不是系统误检测到CPU温度太高而降频。2-CPU电压是不是有一路没工作,或者工作异常。

网友B:
检查一下适配器id

网友:
io有个电源id检测脚电压上拉3.3vOK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是不是系统误检测到CPU温度太高而降频。2-CPU电压是不是有一路没工作,或者工作异常。

这个经验太丰富了一般人办不到哦

网友:
检查peci温控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经验太丰富了一般人办不到哦

进系统后鲁大师测试温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适配器id

这电脑没有适配器ID一说吧,我这有两台,都是用可调电源接的,其中一台可以的.

网友:
先换原装电源

网友:
上示波器看CPU各项供电pwm看看

网友:
我修过一个一模一样的也是0.38G,卡的要死,没修好,应该是CPU本身坏了。

网友:
这种很多分压电阻变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