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310S-15IKB 点不亮

楼主(2020-12-03):
开机电源灯亮,测只有3.3V,没5V.本来这笔记本是一个做收费系熟人拿来的是键盘-号粘键。没时间即时换,放了五天,键盘到货没开机试过,拆装好键盘点不亮了,有电源指示灯,不好说话了,修了一天后,没测出那里短路,放了一个星期,差点赔一块板,要一千元。只静下心来,没图,找资料,P402  15脚42欧短路处,断开5VLP就800欧,插电有5V,找资料,发现是这一路是到U9处。看U9  旁边有个电容一边有点发黑,吹开用表测有900欧了,测那电容42欧,拆个电容换上去,安装好开机点亮了,终于缓了口气。本机待机电压是0.02V.

网友:
有惊无险的一次维修,要是找不到这个坏的电容,那就……

网友:
一般我找不到哪里短路都是直接烧。1v开始慢慢烧。一烧一个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