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L310电源灯和纸张灯同时闪烁啥情况?

楼主(2020-12-03):
没有卡纸,机器全拆清洁后还是报错,是主板问题吗

网友:
打印机器提示什么

网友:
传感器到位没。到位了换主板上那个u行传感器

网友:
是不是要清零处理并更换吸水海绵

网友:
不用老怀疑主板。
喷墨机主板很少会坏。
检查个别传感器,会否不到位,或者失灵。

网友A:
这个没回归位,把弹簧缩了两圈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回归位,把弹簧缩了两圈好用了。

一般是传感器问题。夹纸或者缺纸。

网友(2021-01-07):
交替闪是清零 同时闪是传感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