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纸请教

楼主(2020-12-03):
如图 第二个图放大局部,,u63为 的第七脚第八脚无电压, 1脚4脚有12v,2脚有1.94v 三脚4.7v      为什么七脚没电压,,看图纸不是跟1脚一起相连?  这个是cpu供电电路的一部分

网友A:
一脚和七脚中间有个电容,没有链接在一起,c820

网友B:
7脚怎么会与1脚相连呢?7脚就是输出电感的前级,用万用表量的话,7脚电压就约等于电感输出电压,你这个例子里就约等于CPU供电。你没有CPU供电,7脚就没电压

网友:
没cpu供电看这个毛用,去看cpu主供电ic

网友:
去好好学习PWM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脚和七脚中间有个电容,没有链接在一起,c820

即使这样,那也应该是先有7脚电压再有1脚的吧。。。。

网友(点评):
错。芯片有供电1脚就有电压了,都无需开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7脚怎么会与1脚相连呢?7脚就是输出电感的前级,用万用表量的话,7脚电压就约等于电感输出电压,你这个例子 ...

那7脚没电压应该查那里。。。 这电路李像u63 (电路型号NCP81161MNTBG_DFN8)有四个这么多

网友:
1脚和7脚之间还有个电容c802

网友:
先有1脚喔

网友:
相位脚和自举升压脚

网友:
除了我全是大神

网友:
第一脚BOOT是自举,可以去找找自举电路原理
看看这个图

网友:
1脚电压是有内部供给的提供自举升压

网友:
换芯片再测试看看

网友:
哎呀,,把我想说的都说出来了,

网友:
不应是该先查VCC EN 有没有电压么?

网友:
7脚万用表应该测量电感后端,2脚应该测量PWM波形!

网友C:
看来楼主并没有系统学习过PWM电路的原理,这个1脚的自举升压在有供电后就有了,7脚是相位角,需要芯片的工作起来才有电压。

网友:
楼主大大,这个是PWM电路真正受控的不是EN开启脚 ,EN开启只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这个是需要CPU电源管理发出PWM波形才会输出电压的。

网友:
c802不能通 是升压的

网友:
那不是还有个电容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并没有系统学习过PWM电路的原理,这个1脚的自举升压在有供电后就有了,7脚是相位角,需要芯片的工作起来才有电压。

相位脚和升压脚确实是相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相位脚和升压脚确实是相连的

那不算相连,是靠电容的特性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的原理进行升压,多学学PWM电路工作原理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