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P410工作站 BIOS

楼主(2020-12-04):
联想P410工作站 BIOS  U33 BIOS  16M   1.0

U33(25L12873F).rar

网友(2021-05-30):
有人验证这个BIOS是好的还是坏的吗

网友A(2021-10-27):
好用吗?知道的,成功的回一下!

网友B(2021-12-22):
请问一下,这个主板的14P旁边的两个4p需要插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用吗?知道的,成功的回一下!

14.P旁边两个4P需要插不

网友(2022-02-21):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这个主板的14P旁边的两个4p需要插吗?

那个是光驱和硬盘供电用的接口

网友(2022-07-11):
好的,可以用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3-03-07):
主板上有2个,只需要刷U33一个吗?

网友(2023-04-18):
有图纸 点位吗

网友(2025-01-08):
ME丢失,刷这个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