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RX470 480 RX570 580 无算力如何解决

楼主(2020-12-04):
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吗,
我试过的方法
①这种卡 A卡显存测试全部PASS 。 显存外观无明显烧黑,卡整体成色也不错。

②windos 下跑3D正常。

③刷过同卡有算力的bios。

④试着修改BIOS,降低GPU显存频率依旧无效。

示波器测试过,供电都正常 稳定。

大家还有其他思路吗,加焊GPU? ,加焊显存吗,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47569-1-1.html

这个老哥说了 需要跟换显存,如果8个显存全换的话成本有点高。
后续有说解决方法,但没有回帖了

此卡已解决问题,又重新拆开8个,仔细观察,发现有3颗显存菊部轻微发黄,3颗换掉一切正常。

网友A:
这样的情况基本上就是 显存的不良了  颗粒本身的事。  颗粒坏不定光坏总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情况基本上就是 显存的不良了  颗粒本身的事。  颗粒坏不定光坏总线的

我又8个显存重新植株,gpu加焊,故障一样。真的要换显存了

网友C:
用什么软件跑的?集显启动Windows,凤凰内核试试,看有没有加载进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什么软件跑的?集显启动Windows,凤凰内核试试,看有没有加载进度

3dmark ,甜甜圈之类的软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dmark ,甜甜圈之类的软件

你不是需要算力吗?怎么不用挖矿软件跑跑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需要算力吗?怎么不用挖矿软件跑跑看

挖矿的几个内核程序都试过

网友:
把显存全换了

网友:
看电容鼓包了没有

网友:
谢谢 是显存问题

网友(2021-04-01):
引用 网友B:
我又8个显存重新植株,gpu加焊,故障一样。真的要换显存了

你应该用高级点的a卡测试程序指令,就不用那么折腾了

网友:
要拆显存一个一个显微镜看,太折腾了,既然3d没问题,建议卖了省心

网友:
挖矿  显存使用率百分之百   而且还超频   比核心更加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