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310t2 r2.0 lvds延迟显示问题

楼主(2020-12-04):
各位大神,我用华硕h310t2 r2.0主板的lvds口连接lg lm230wf1 屏幕,发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开机时黑屏,等win10运行到登录界面时才亮屏。测量一下主板背光接口,发现bklt-pwm针电压送的晚,导致一开机是黑屏。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在win10里调节亮度的时候是反的,即往左拉是变亮,往右拉是变暗。

这款主板bios里lvds设置我选的是“1920*1080-lvds2”,这应该是一个固定选项,还有其他几个lvds1,lvds3,只有这个能亮屏。手动选“none”的时候,下面有十几个选项,诸如分辨率,逆变,信号来源等。我试了很多种组合都没法实现亮屏。

初步思考一下,问题应该出在bios设置上,这个主板lvds2应该是设置成初始化电压为0时最亮,导致开机默认bklt-pwm电压为0,等到win10接管显示控制才输出正常电压,才开始亮屏。我想解决办法是修改默认电压为0时最暗,这样开机时在windows接管以前会输出一个高电压,即可解决问题。但是苦于没有bios详细说明,不知道“lvds2”具体设置是啥,我一直没有手动选择参数亮屏,更无从试着改变默认电压高变亮还是电压低变亮。

请各位不吝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有h310的电路图吗

网友:
最近研究一下,问题应该出在bios设置上,亮度初始值被设置成了dimmest,也就是最暗,如果设置成dimmer应该就能看到了。但是问题又来了,华硕的bios不是那么好刷的,用bios工具改过了不给刷,网上看了一下是cap类型的有校验。那位大侠知道华硕bios怎么刷吗?除了购买外置刷BIOS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