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大佬们进来帮帮小弟

楼主(2020-12-04):
iphone6刷机激活后卡死在了放大显示这个页面,在线求,这是什么故障会造成这种问题

网友:
这个板子之前被修过了的

网友A:
插电脑能更新时间吗?时间走不走?不走搞24晶振

网友:
换个nfc试一试

网友:
重刷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插电脑能更新时间吗?时间走不走?不走搞24晶振

重开机时间总不对,都是这个24晶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开机时间总不对,都是这个24晶振坏了?

时间不对是32.768的问题吧

网友:
如果时间不对,就修时间!时间不准这里过不去

网友:
二手手机 某个零件虚焊  还有苹果有个通病 不要轻易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