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 820-4924-A 亮机几秒掉电

楼主(2020-12-04):
进花露水后搞出来的问题

网友A:
花露水,那机器不是香喷喷的

网友:
香喷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露水,那机器不是香喷喷的

可惜已经被客人轻松把香喷喷味道给去掉了。

网友:
键盘供电和数据传输,都在那个小板上。你不接触摸板,键盘肯定不能用了

网友:
键盘供电和数据传输,都在那个小板上。

网友:
谢谢开发新口味机型

网友:
A1502要接触控板才能用

网友:
开关信号的问题

网友:
小白来学习,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