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45-a281,待机0.01按开关键指示灯亮不上电

楼主(2020-12-04):
哪位大师给指点一下,g50-45,待机0.01按开关键指示灯亮,测电压+3VALW,+5VALW,+1.8VALW,+0.95VALW正常,看电路图+1.35V,(+VSYSMEN)没有,用的芯片是RT8231AGQW,查供电12脚vdd5v正常,但是没有S5和S3,经查是IO控制的susp#和syson,淘宝买了IO有程序的,开机还是0.01灯亮,不上电,没有思路了,请各位大师,帮我看下,我的思路对吗,时序是这样查的吗

网友:
那就查查桥

网友:
应该是RTC电路漏电

网友:
不出,s3 s5,如果桥条件正常,估计就是桥有问题了

网友:
查桥待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