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惠科 980B 改LED

楼主(2020-12-04):
惠科 WEIYI 980B 二修机,改过高压板。
电源板坏。

12V供电乱跳。
电源板高压板扔掉。
灯管改LED。

拆出来的灯管线。

按键老化,找不到这么怪的。
直接用普通按键换。

电源板 螺钉孔不对照。
拧上4个报废的水晶头。
ab胶水粘机壳上。

OK 亮如白昼

网友A:
这种板子改出来颜色泛蓝的,建议去显示器设置把色温设置低点或者RGB色彩通道把蓝色通道降低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子改出来颜色泛蓝的,建议去显示器设置把色温设置低点或者RGB色彩通道把蓝色通道降低10%

冷光源,偏青正常。
调成暖光模式就可以了。
客户很少挑这个的。
都是嫌亮度太低

网友:
这样改完跟新的差不多,一样耐用,我改过好多个。

网友:
灯条直接用AB胶 贴到灯架上?

网友:
改led不用拆屏,把灯管线剪断直接抽出来就行

网友:
给你点赞,双击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