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150M PRO-VD-MS-7996无CPU供电

楼主(2020-12-04):
主板型号:V星B150M PRO-VD
故障:开机CPU灯亮,测CPU无供电
检修:通过鑫智造找到图纸和点位,查到CPU供民芯片的PVCC12V不正常,查R49为5.1欧电阻,阻值为无穷大,更换为0欧电阻后恢复正常。

目的:让同行在维修时借鉴。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我觉得还是用个2欧到5.1欧好点,用0欧可能失去了限流保护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我觉得还是用个2欧到5.1欧好点,用0欧可能失去了限流保护作用。

我觉得也是

网友:
开始用个4.3欧的电阻直接又烧了,测试后级无短路,才直接上0欧电阻。

网友B:
是不是通病!!这个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通病!!这个主板

43脚电阻坏的多,这个电阻坏的还不知道。以后修到了注意。

网友:
直接短路也可以

网友(2021-05-14):
刚好遇到这个情况,换个0欧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