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基E1-471G待机高进系统掉电不是通病维修

楼主(2020-12-04):
一台宏基E1-471G笔记本,板号DAZQSAMB6E0 ,REV:E。

这台机子以前修过,客户用了几个月,反映用的时候有时掉电,拿到手后,发现待电流0.059过一会到0.049明显待机电压偏高。因为修过很多台类似笔记本,一般是待机高,电流为0。028或0。02,不上电,也修过因为场管坏S5电压先出来的,也修过断线S5电压出来的,还有场管漏电了,测15V电压一直有10V,这个应该正常,修到很多,出15V左右,后来会掉到8V左右不变。量很多转换电压的场管PQ54,PQ17,PQ59,PQ60,PQ11,等等,都没有问题,也用示波器测了3V,5V的波形,很平。因为能正常开机,所以一直在待机时测量。搞了半天,没思路。

实在找不出故障,待机时万用表到处测电压,测到CPU供电电感时,发现有0.4V左右的电压,想了想不正常,拆下CPU,待机时再测居然发现有6V的电压。拆下PQ40,PQ50上管,发现电压为0,一个一个的上回去发现,其中一个有问题,更换待机电压总算正常,待机时电流从0.008掉到0.000,这才是这个机子的正常电压。

总结:一个供电上管不良漏电电流不大,处于半损坏的状态,而正常上电时,供电管有反馈,可以调整好电压。

网友:
不是 通病吧

网友:
通病么,好像没见过

网友:
这个可不是通病,你搜下看有没有这个案例的

网友:
可不是通病,你搜下看有没有这个案例的

网友:
上次有块板子和你一样的问题。。结果换板子了

网友:
有经验的帖子,收藏一下!!!!!!

网友:
我手里有好的这个主板   180一片  同行价

网友A:
上个月修一台外星人,电池不进电。量了充电芯片附近很多东西都没思路。最后发现隔离管子上管引起的。而且还是19导通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个月修一台外星人,电池不进电。量了充电芯片附近很多东西都没思路。最后发现隔离管子上管引起的。而且还 ...

DELL 好多不充电或着电量255都是第一个隔离管击穿

网友C:
是待机电流还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待机电流还是电压?

待机时的电流偏大,有电流0.049,因为一个CPU上管漏电给CPU供电,在待机时有0。4V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LL 好多不充电或着电量255都是第一个隔离管击穿

就在外星人上碰到过,其他机型还没碰到。这种电路设计的也是很经典,双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