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01A键盘不能用

楼主(2020-12-04):
  板号是X401A REV;3.0,,,,拿到时候,客户拆机过,键盘一大部分按键都不能用,触摸板完全不能用,,,找了个工厂BIOS刷上,结果触摸板可以用了,键盘一个字母都不能用,,更换BIOS芯片,论坛里面下载BIOS,刷上依旧,键盘不能用,,奇怪的问题,有碰到过类似的么???

网友:
换键盘呢?EC呢

网友:
换键盘试一试

网友:
有没有更换过键盘!!!!!

网友:
ec更换一下看下行不行

网友:
先插上个外接键盘,看看是不是键盘出问题了。

网友:
如果键盘坏了呢

网友:
我的换键盘就好了

网友:
键盘坏的多,整一个外置的试试,可以的话换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换键盘 换EC 测量键盘接口阻值

网友:
看客户愿不愿意出价了,愿意的话随便修,不愿意的话,直接外接了,不然你高了半天,客户出不起价钱,浪费表情啊

网友:
用外接,省事

网友:
有价值,换起!

网友:
大概率EC问题啊

网友:
小小白成长,来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