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A-7912P待机时奇怪波形你见过吗

楼主(2020-12-04):
一台宏基笔记本,主板LA-7912P,待机电压0.06,明显不正常,万用表测量+5VALWP,+3VALWP已经出来,发现3V电压有0.1左右的变化。于是上示波器,发现电感前后端电压波形非常奇怪,5V波形有一点毛刺,先解决3V吧。

电感前端波形

电感后端波形

测3V,5V对地二极体值勤,发现只有0.17,按经验,偏小,换电容,居然波形还是一样,感觉完全没有滤波。

为排除后级故障,断开+3VALWP与+3VALW的J1隔离点,再测还是一样,估计要么芯片,要么场管有问题了,将着先易后难,换掉3V,5V下管,再测波形完全正常了。开机一路小跑。
另外换完下管后,二极体值还是0.17左右。这种场管二极体值偏小。

第一次抓到这么奇怪的波形,如果没有示波器,估计就难查到问题了。

网友:
很牛逼,但是看不懂,没办法

网友:
那么多毛刺居然没有被滤波电容干掉

网友:
证明下管性能不良,,但是测不出来!

网友:
证明下管性能不良

网友:
前后端波形一样?

网友:
谢谢分享,有你更精彩!

网友:
我感觉证明下管性能不良

网友:
按说电感后端这种波形芯片早就启动保护了!

网友A:
感觉这是前段的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是前段的波

有两张波形图片,一张是电感谢前端的,一个是后端的,还是有些明显的变化的

网友:
示波器还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网友:
绿波电龙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