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ThinkPad R480开机黑屏一声报警自动关机

楼主(2020-12-04):
R480,版号NM-B421开机黑屏一声报警就关机,反复开机都一样,拆开插拔电池或者直接拔电池接适配器就正常,可以用几天,然后还这样,刷过BIOS,没有思路,有没有大神遇到过啥问题导致

网友:
大佬们给个提示,拔掉电池所以供电都正常,找不到问题,有没有遇到过的

网友A:
主板小电池换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小电池换一个试试

测了电压正常,也换过,插拔内置电池就好,不用动小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