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85

楼主(2020-12-04):
有个msi b85m故障主板,开机风扇一直转,转一会重启又转,不开机不显示,测量各电压都正常,内存,io,pci 复位也正常,
刷bios 也不行,查了一天没找到原因,郁闷中。。。。

网友:
看看信号电压正常不?还有cpu供电波形正常么?或者测上下管g级电压(每组)正常不

网友:
mos管阻值应该好的

网友:
没有示波器  不好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