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5437 很奇怪的故障!

楼主(2020-12-04):
接到客户一台5437 版号:12314-1. 接电池可以开机 正常使用,电池+适配器也能。单独适配器能触发,触发后3V 5V秒掉(示波器)。用电池开机 3V 5V 波形很正常!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还是保护隔离的问题么、?单独适配器17.2V应该也正常啊!

网友A:
单独适配器17.2V应该也正常啊不是19.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独适配器17.2V应该也正常啊不是19.5

zh这个机器好像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