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HINKPAD X230机器奇怪问题!

楼主(2020-12-05):
故障现象,第一次开机正常,关机后,在开机电源灯闪烁一下无法开机,拨BIOS由池等也没办法!拨了电源电池过个五六个小时后又能正常开机!在关机后又开不了!

网友:
向各大神老铁求助,查不出问题!

网友A:
等不开机的时候按时序开始修啊

网友(2021-01-22):
引用 网友A:
等不开机的时候按时序开始修啊

要么发去你给我修一下,x230 i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不开机的时候按时序开始修啊

我付你维修费用

网友:
买块板才两三百

网友B:
1百块钱能修好给我修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百块钱能修好给我修一下,

同行都要150起,不包含芯片费用,所以你还是买板吧 ,加上运费和买板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行都要150起,不包含芯片费用,所以你还是买板吧 ,加上运费和买板差不多了

是的,我让它长时间开机不关机使用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行都要150起,不包含芯片费用,所以你还是买板吧 ,加上运费和买板差不多了

芯片估计没坏,应该那个小电容坏了!偶而手摸到那个地方电容,有可以正常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