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反复重启问题

楼主(2020-12-05):
一块主板插上电开机的时候一切正常,能够进入系统,但是不到五分钟就会进入重启循环,也不跑码了,怎样都开不了机器,必须要断电,也就是拔掉电源插头过一会才能在开机。

这种问题从哪里下手呢?已经确认主板问题,其他无问题。

网友A:
什么主板,查一下各电压是否,或者是不是温控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主板,查一下各电压是否,或者是不是温控出问题了

你好,主板上面是有电压检测点的,就有一个CPU-GFX有问题,其他都是好的,主板上面还有个bios故障灯,常亮。

网友:
直接更换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