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 Carbon 2018 开机报警不显示维修

楼主(2020-12-05):
接到一台x1 2018的机器,客户说放了半年多没用,昨天拿出来开机报警不显示。接上电试了下,按开机的确有像音乐的报警音,大小写灯没反应,像E480/E580拿掉内存的报警音,这可不好搞。这种机器又贵保修期还只有一年,不知道联想搞什么鬼。报价留机。小白一个,也不知道怎么修,先来三板斧,放电,刷BIOS,都没用。内存是焊在主板上的都没办法擦内存,在网上查通病也没查到。先量一下各大供电对地值没发现什么问题,看电流跑到0.2,像这种超薄本估计电压也已经出了,没有电容短路给我捡漏,没招了先放一边等下班拿给同行搞。看没什么客户,偷偷撸了一把。。。。。坦克世界。
队友都是机器人走位,拿了五连败,顿时索然无味。看烦了来来去去的靓女,无聊中又拿起了刚才的板打发时间。插电,开机,报警。量了一下各大供电发现没有VCCSA,VCCCORE,VCCGT电压。按照时序,VCCSA是供电芯片有供电开启之类的条件就出电压的,量了一圈发现VRHOT#为0v,

按照经验,这个应该是温度报警信号,正常应该是1v左右,由VCCSTG上拉,另一头直接进入CPU。难道CPU坏了?把连接CPU的电阻拿掉,芯片端依然为0v,那只能是芯片下拉的。直接换芯片涛声依旧,那就应该是芯片条件不满足,难道是温控脚TEMP 0.26v不正常?找朋友拿了一片好的主板对着量了一遍,终于又发现一个问题,VIN_SEN由2M和133k分压主供电得来,主供电10v,VIN_SEN应该是0.6v,实际测量是2.6v,之前以为是跟保护隔离芯片的ACDET是一样的,大意了,没有闪。

量了2M电阻变成只有500k,手头没有2M的电阻,只好在料板上找了两个1M的串联在一起焊上去。

插上电源,跑到0.4了应该正常,装起来测试了几天没有问题,交货。这种电阻值变小应该就是客户放久了受潮导致的。

网友:
这种故障真不好修!技术不错!!

网友:
故障真不好修

网友:
技术是杠杠的呀非常好

网友:
这种机可遇不可求 修到的几率太小 先收藏了 谢谢分享

网友:
打破了固有认知,电阻损坏只会变大

网友A:
学习中,X1CPU问题最多了

网友:
这玩意键盘是真贵

网友:
厉害厉害,这种高端机器都能搞

网友B:
坦克世界都是脚本机器人  玩个天蝎打钱  妈的 只有我和59守1线  突然对面冒出来56个大汉  瞬间想砸键盘。。遇见10多把了      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坦克世界都是脚本机器人  玩个天蝎打钱  妈的 只有我和59守1线  突然对面冒出来56个大汉  瞬间想砸键盘。。遇见10多把了      无解

360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中,X1CPU问题最多了

低电压CPU都这样

网友:
小白来学习,感谢分享。

网友:
厉害了,没点技术搞不好啊

网友:
superb case study....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C(2021-06-09):
联想有个程序可以直接听报警音,然后告诉你是啥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联想有个程序可以直接听报警音,然后告诉你是啥问题

叫什么名字?能分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叫什么名字?能分享吗?

Lenovo PC Diagnostics

网友:
感谢。以前一直用电脑版的,没想到还有手机版的。

网友(2021-07-09):
楼主,该机电路图可否分享?

网友(2021-08-17):
电阻不是只会变大吗

网友:
我的有待机能开机但报0109错

网友(2021-12-16):
我也是小白,学习一下

网友:
biubiu    牛 技术阔以

网友:
这问题不好查,技术真好

网友:
这样还能叫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