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声卡问题

楼主(2020-12-05):
苹果A1466开机瞬间偶尔有声音,进系统时很多时候提示无音频设备,偶尔有,但播放时全是杂音,外接没有任何声音,做了苹果和WIN系统一样问题,之前没有更换过苹果配件,这个是声卡还是喇叭故障。

网友:
   先换个喇叭试试 不行在查条件

网友:
A1466不是有声卡板的吗   对换看看就清楚了   还有注意排线有没有进水

网友:
声卡小板 换了试试》》》》》

网友:
有杂音肯定先考虑喇叭啊

网友:
应该是那个排线问题

网友:
外接没声音,不用考虑喇叭,直接换声卡

网友(2021-02-15):
就是声卡小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