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d101p 烧核显供电上管

楼主(2020-12-05):
la-d101p 烧核显供电上管 电源管理和 mos管都换了 做系统时突然击穿 原来 mos管烧的铜皮也掉了改好后就这样...
电源

网友:
老孔疼是不

网友:
最后 把 cpu供电连接的核显供电8脚小ic及它周边的小电阻电容 和上下mos管 全换掉 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