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N85H0-D02B,烧显存供电

楼主(2020-12-05):
机械师T58,接修时大电流短路,拆出主板检查发现显存1.35V供电管2对,烧了上管PQ33,更换后电压正常,开机独显感叹号,触摸两个电感很烫,尝试更换供电IC故障依旧。怀疑是不是上管击穿后显存也报销了呢?因为我发现这个板子烧个位置的很多,应该是通病,请高手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有图纸吗这个很牛逼哦

没有哦。谢谢回复。

网友B:
没有图纸不好搞 看看反馈吧

网友:
显卡 显存全挂

网友:
发烫是正常的

网友:
,除了代换,还有没有办法测试显存还是显卡挂了,谢谢。现在二极值120多,感觉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图纸不好搞 看看反馈吧

谢谢回复。

网友C:
这个机子的通病,显存供电短路后烧显卡显存,需要更换显卡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子的通病,显存供电短路后烧显卡显存,需要更换显卡显存

您的意思是显卡显存都坏了是嘛,根据经验是不是4个显存都坏了呢

网友:
以为有图纸来

网友D:
蓝天特色 只要显卡显存供电短路 大概率打死显存显卡 显卡有叹号 说明显卡显存供电已正常 测量显存电感阻值是不是偏低 如果偏低 可一个一个拆显存拆到那个阻值正常了 就是那个显存坏了 当然有显存测试程式更好了 该版型显卡碑文为n17系列开头 可用显存测试程式 侧显存是否完好  程式可确定到那一颗坏了  如果显存都pass 直接干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蓝天特色 只要显卡显存供电短路 大概率打死显存显卡 显卡有叹号 说明显卡显存供电已正常 测量显存电感阻值 ...

谢谢回复,收获满满。能帮助提供下显存测试软件嘛,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