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B75-V开机报错FW status recovery error

楼主(2020-12-05):
客户拿来一台老机器可以开机,但是开机logo左上角提示 FW status recovery error,亲测

ASUS P8B75-V左边.bin

ASUS P8B75-V右边.BIN

网友A:
直接写好吗?两个版本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写好吗?两个版本都可以?

这个板子是双BIOS的,我发的是分别2个的程序,其实是刷了右边那个就好了,我图上有标记的

网友(2024-02-29):
我是映泰b75的也是同样的问题但是它只有一个bi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