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充电问题

楼主(2020-12-05):
请教各位大神,这两个电池能通用吗?一个是REV 1.0  一个是REV 1.3 版本。
事情是这样的,原来这个笔记本不能充电,客户拿过来修。我发现只是充电器接口坏了,于是换了个充电器的接口。电脑可以正常充电。充到99%就不能充电了,然后充电指示灯,红绿交替闪。客户说原来不是这样的,于是我用电池校正后,充到89% 就开始交替闪,不再充电。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就收了一个焊接接口的费用,就退给客户了,这两天客户又告诉我,电脑退回去,用了几次就又不能正常充电了,只是不好意思麻烦我。因为是朋友推荐的,又跑去拿了回来。接上可调。电脑屏上显示电池还有5% 的电量,电流从1.2几,过几秒后降到0 ,然后就不充电了,我把笔记本后盖打开,把电池拆下来,过一会装上去,又能充电了。这就无从下手了。于是我又把原来旧的电池(10.8v)也拿过来了。但旧电池可以显示充到100%,也可以正常亮绿灯。但充电电流很低。只有0.3 左右。但新的这个电池(11.4V),充电电流有1.2 左右,但只能充到89%,就不充电了。我这三板斧,没有思路了。于是想求助各位高手。

网友:
购一个原装一样的电池再说吧。标压值都与原来的电池不一样,出现不明不白的问题就不奇怪。

网友:
参数都不一样,一个是11V,一个是10V的,出问题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