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进水不通电

楼主(2020-12-05):
板号AGC5AMB8H0 REV:H 集显,是个二修机,说是熟人修了没修好,量了下公共点和各个电感对地值均正常,插电,电流0.001,没过保护隔离,打开图纸,查ACOK没有产生,查保护隔离芯片ISL88731A条件都满足,测ACOK对地值为0,拆除保护隔离芯片后阻值恢复正常,于是更换ISL88731A,更换后保护隔离过了,待机0.03,3V 5V都出了,开机跑到0.3掉电,仔细看了下板子懵了

少了很多元件,幸好有图纸,都补好,然而并没卵用,还是掉电,由于可以再次触发,就按下电源开关依次测各个电感,发现没出内存供电,查内存供电芯片的供电
14和15脚的5VPCU没有,

应该是这里断线了,于是从系统供电的5V飞了根线,再次开机跑到0.5掉电,测各个供电都出了,于是按时序查,PG都有了就是没平台复位,于是再查查时钟的开启,有了新发现

时钟芯片这里有个电阻R196没了(照片是装后拍的),看下图纸

正是时钟芯片开启信号的分压电阻,补上不掉电了,电流跑到1.27,亮机,补上亮机图

网友:
怎么回事?图片就剩最后1个了

网友:
内存芯片缺供电是这里断线了

网友A:
厉害啊,坏这么多的你还能修,很多人都会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啊,坏这么多的你还能修,很多人都会放弃了

换板太贵了

网友B:
请问一下,触发0.45掉电怎么搞啊,偶尔还能亮呢,亮机的时候少一些,华硕的本子,有点位没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触发0.45掉电怎么搞啊,偶尔还能亮呢,亮机的时候少一些,华硕的本子,有点位没图纸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刷完不行的话,就按时序查查PG和复位!

网友C:
这个机子南桥爱坏,而且不好焊有黑胶

网友:
希望论坛的大神分享下作BGA的技巧

网友:
修进水机,就是要细心,不能放过一点腐蚀跟掉件

网友:
都是实力贴,学习了

网友:
这个机器什么都爱坏

网友:
好的,我还没刷过呢

网友:
楼主可以,进水机是比较难修的,而且是二修机

网友:
小白来学习,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子南桥爱坏,而且不好焊有黑胶

BGA没多少技巧,多拿废板练手,熟练了就好

网友:
厉害啊,坏这么多的你还能修,很多

网友D:
进水麻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水麻烦啊,,,,,,,,,,,,,,,,,,,,,,,

是的,要细心,最好有块料板!

网友(2021-02-07):
开机掉电,不能再次触发什么问题,往那里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