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微软PROX新电脑无音频案例

楼主(2020-12-05):
上海微软专修团队原创案例。
   原始故障就是无声音,不能播放音东,客户在西安的微软销售点去重装过系统,无效,虽然在保,由于是美版的硬件主板不能在国内保修,更换主板价格太别贵,差不多
5K,只能选择我们西安点维修。
        西安站点无相关的配件和资料,只能选择寄到上海技术总部维修,收到机器初步检测,开机有时会蓝屏,正常进入系统以后,音频是X,无声音,不能播放音乐。
        本着先排除“软件故障后排除硬件故障,首先去官网下载了微软的系统,重新安装以后故障依旧,可以确定是主板上的硬件故障。
        接下来拆机,这个机器比较新,以前没有拆过,第一次拆,我们得先在某宝上去搜一下屏的价格1900,看了一下屏的接口位置和大概的位置,这个对于微软维修工程师非常重要,了解屏的排线位置和结构,做到心理有数再测,避免把屏线拆断或屏拆坏。
       很多电脑维修的朋友不敢接微软电脑维修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怕,surface电脑的主板修好了,屏拆坏了,忙了半天,还要倒贴钱;其实这个拆屏只要明白了结构,掌握了关键的核心技术了还是不难。
      surface ProX音频问题,首先找到主板上的音频芯片,通过仔细观察,发音频为WC9340与小米8的音频IC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以前修国产手机主板,见过此芯片IC),由于surface ProX主板目前没有工厂技术资料,点位图电路图都没有,那么我们可以参照小米8板的音频电路,可以找到音频IC对应的引脚定义来判断故障。
     和普通笔记本电脑的音频电路检修一样,先测一下供电引脚的对地阻值是否短路,通过测试发现音频IC供电有引脚对地为5欧,先拆掉音频IC后再测电容对地阻值仍然为5欧,说明不是音频IC,而是音频IC周边的电容损坏引起的短路,通过排除法,找到损坏的电容,去掉电容,将音频IC重新植锡装回,再装机测试,进系统界面输密码的时候已经有按键声,进入系统以后,打开网页,百度音乐,随便放了一首歌,一切正常。
     故障总结:surface ProX微软电脑无声音,音频故障是因为音频IC的内部自激供电电路中的一个电容短路引起,音频IC不能正常工作。
     故障难点:
       1,拆机风险:surface ProX微软电脑比较新,都没有拆过,更别说修过,一般的电脑维修工程师或微软维修工程师,由于屏比较贵,拆开不一定能修好,万一屏拆坏了,主板没有修好就硬赔一块。
       2,主板改变:surface ProX微软电脑主板与我们之前修的电脑的架构都完全不一样,采用的CPU和供电系统不一样,音频供电IC也不一样,第一次维修没有资料,没有料板的情况下,没有参考,可能连音频IC都找不到。
      维修后话:由于微软电脑官方目前全国只有一家维修售后点,而且只能采取寄修,维修的周期2-3周,基本是采用寄修,更换配件。对于用户来讲,一个是时间周期,一个数据可能丢失的风险;保外维修都是4500起。所以给我们市场第三方维修代来了想象空间。大家遇到微软电脑的故障可以百度搜一下相关的维修案例和相关的维修论坛交流。

网友:
手机电脑合在一起是时间问题

网友A:
还是维修站好,都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维修站好,都有图纸

人家参考小米8的 没认真看

网友:
说得太对 屏太糟伤不起

网友:
河南 精诚IT连锁团队 独家原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维修站好,都有图纸

图纸目前都没有,没有图纸,这才是考验技术。

网友:
这样就很容易学到东西了

网友:
微软加热到位就比较好拆

网友:
边加热边拆,慢一点不会坏,提前搞清楚排线在什么位置就行了

网友B:
上海唐工的技术水平应该是行业的标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海唐工的技术水平应该是行业的标杆。

感谢您的支持和信任,我们只不过走在前面而已,多交流,每个朋友都可以的。surface维修主要是有的地方维修的兄弟们接触少,因为接触少所以不敢动,因为不敢动所以更不敢接微软维修。

网友:
维修站独享啊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技术分享,没有历不历害的情况。

网友:
楼主能把拆屏的经验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