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8无线网卡不识别 这种坏的真的比较少 捡钱吧

楼主(2020-12-05):
同行送修 A1708  无线网卡不识别    用U盘进恢复模式还是一样     报价400吧      拆机 忘记拍不识别的图了     测量主要给网卡的电压都有  周边电阻大概测量一下,没有发现明显问题。    直接加焊网卡   还是不行 ...   算了这个网卡多的是  拆        直接换         换上     OK了    装机收钱      这个网卡坏的比较少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少走弯路吧

网友A:
可以,也不是捡钱啊,换了呢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也不是捡钱啊,换了呢个啊

也是 但是这种网卡坏的比较少 料板多的是 随便拆   基本上就是时间 成本

网友:
网卡坏的确很少

网友:
小白来学习,感谢分享。

网友:
A1708 这款 网卡很少有坏的,可以的

网友:
这个网卡拆好的换上还是需要功夫的,比普通的要更好的控制温度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上次有一个没有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