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p10 开机输入密码就重启

楼主(2020-12-05):
有老哥遇到过吗  不解锁 打电话 充电均正常

网友A:
刷机试下,或者把SIM卡拆下清洗一下在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机试下,或者把SIM卡拆下清洗一下在试

需要保留资料

网友:
系统坏了

网友:
我这边感觉也是系统

网友:
老哥们  想保资料有什么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