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清洗

楼主(2020-12-05):
像这样用530洗进水后的主板会有伤害吗?

网友:
实践出真知

网友:
为啥要这样搞啊

网友:
为啥不上洗板水.530也问题不大

网友:
最好还是烘干一下吧?

网友:
这是掉了一堆点?

网友A:
水洗没问题 要烘干 但是洗之前  最好拍个照  别到时候零件洗掉了 都不知道

网友:
I'm washing with Mr.Muscle (green version)
more healthy

网友:
用洗衣粉水  洗净  烘干就好啊

网友:
用酒精或洗板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洗没问题 要烘干 但是洗之前  最好拍个照  别到时候零件洗掉了 都不知道

水会腐蚀氧化元器件,和印制板短路!!虽然暂时没事但是是会慢慢完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