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728F/EX 的91脚到98脚正常电压是多少啊?

楼主(2020-12-05):
IT8728F/EX 的91脚到98脚正常电压是多少啊?老是开机掉电,有时候显示了30秒左右掉电。下面是引脚图。

网友A:
VIN是检测电路,分别连接检测电阻,大多数为8.2K-2K之间。
分压电压是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N是检测电路,分别连接检测电阻,大多数为8.2K-2K之间。
分压电压是2V

大于2V或者低于都会引起主板IO判断失误引起重复重启掉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IN是检测电路,分别连接检测电阻,大多数为8.2K-2K之间。
分压电压是2V

测95脚 96脚 的 5V 12V检测脚电压是 2.0V 2.1V 应该是正常内的,但奇怪的是,如果用表测这两个脚电压,不显示,不会掉电,一松了就会显示,而且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95脚 96脚 的 5V 12V检测脚电压是 2.0V 2.1V 应该是正常内的,但奇怪的是,如果用表测这两个脚电压,不 ...

你直接先把检测电阻换掉,12V和5V都换掉。
在开机试试,可能是虚焊或者不稳定也有可能

网友:
全部换掉是对的

网友:
上CPU就会保护,把CPU拆了,就不会掉电,风扇一直转,装上CPU,把12V的CPU供电拔了,一样保护,重点检查哪里?这主板没有点位和线路图,真不好修啊

网友:
把CPU拆了,就不会掉电了,风扇一直转,放上CPU,把CPU 12V供电线拔了,一样掉电,现在重点查哪个点呢?这板没有线路和点位图,真不好找点

网友:
试过了,应该不是95 96脚问题, 把CPU拆了不会掉电,放回CPU,拔了12V CPU供电一样掉电。是VTT问题还是什么问题?掉电的时候测CPU供电没有,正常显示的时候有CPU供电。这板没有点位图和图纸,跑线路太难了。

网友:
不能正常的时候 IO   78脚为0V,正常时候为3V。PWRGD3这个信号

网友:
IO 18脚 PWRGD2 0V  32脚 PWRGD1 3.3V   正常不掉电显示时候  IO 18脚 PWRGD2 3V  32脚 PWRGD1 3.3V

这个IO找不到时序,不知道从哪修起了。

网友:
你可以试试不显示的时候 看哪个供电没有 然后去找找那个供电的地方

网友:
已经修理好了,是CPU供电驱动  ISL9582 第一脚的电阻无穷大了。

网友:
故障点已找到,已经修理好了。是CPU供电 ISL9582 第一脚启动电阻无穷大,电压变成0.1V,有时候0.5V。更换后正常启动,正常时电压1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