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05-2#戴尔#谁能告诉我

楼主(2020-12-05):
16505-2 #戴尔# 谁能告诉我这两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q25和u57的芯片,烧坏了看不清,谁能告诉我,谢谢了

网友:
这还用型号吗,上图是一个6脚双mos,下图是一个双转二级供电的芯片,测测是3v还是5v的去类似主板拆同位置的就可以

网友:
我就是没有第二块主板。

网友(2021-05-15):
楼主u57是什么芯片知道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