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B85M-K REV 1.01主板掉电

楼主(2020-12-05):
    手上有几块华硕的B85坏主板,心血来潮想折腾一下。拿出一块装在静电袋里面的上电测试插了N次内存后点亮,显示cpu over voltage error。于是论坛爬贴,测试了IO(NTC5535D-2)的5V(51脚)和12V(50脚)检测点电压为1V正常。测量CPU核心电压检测(55脚)电压为2.9v明显不正常,于是拆掉两只分压电阻测试为1K正常,奇怪了,这两只电阻分压CPU1.75V咋个还分高了。假如板子没有受潮短路的话我认为应该是IO坏掉了。
    转身拿起另一块相同的板子准备拆IO试一下,心想万一这一块还好修一点呢。于是装上U、内存,插电试机,一触发就掉电,能再次触发,在触发的瞬间用示波器打各路供电发现缺CPU供电,追查电源管理芯片EN脚没有开启电压,再查到接到EN脚的两只控制三极管PQ801(P_VCORE_EN)的B极有低电平开启信号,另一只PQ806(P_+12V_RDY#)的B极没有变化,摸到上一级三极管PQ807的基极有信号。果断换掉然后CPU供电出来了也不掉电了。
    以为这样就完了,没想到还是点不亮,由于这块板子待遇没有先前那一块好,没有装袋子也没有盖盖子,仔细看针脚弯了好多根,一根一根的掰直了后上电试机直接傻了,上电就掉电,而且不能再次触发,测试有CPU供电,而且能抓到CS#和SMBUS的波形。
    看样子是已经跑码了,想了想又扣下CPU加电试机,这下到不掉电了,郁闷啊。接下来各种折腾,换另一块板子上的BIOS芯片也试了还是不行,又去爬贴发现有一个症状和我的很相似,于是加焊了IO,哦也亮机了,然后更抓狂的是发现卡在开机光标那里。好吧,我就知道没有这么便宜的事儿。
    根据经验先干掉了声卡还是不行,然后准备干网卡了想想还是先看看老师们的经验吧,逛了一圈后加焊了一下南桥还是一个样,算了认怂了,就把IO换到另一块板子上也算是修好了一块哈。IO换好U内存装上开机然后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开机卡光标。好嘛,居然是你在作怪,搞了一下午居然两块板子的IO都是坏的。
    为什么别人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这个是山穷水尽疑无路,两只坏蛋在充数。

网友:
料板不知道好坏,只能坑死自己白干活,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好事多磨,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