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R330开机识别不了所有墨盒

楼主(2020-12-06):
客户描述。R330检测不到所有墨盒。更换连供也是一样。死活不认。
常规思路。连供,墨盒检测板,主板。
拆机测量主板。电源接口跟vhv电压断,发现f1保险熔断。然后更换保险,机器熟悉的抽墨回来了。打印一张打印头效果不好。清洗一下打印头全好。捡钱的节奏。

网友A:
厉害啊,思路很清洗。VHV电压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啊,思路很清洗。VHV电压是什么

vhv打印头的供电电压

网友(2021-01-23):
f2也容易烧断

网友:
保险丝断,喷头也要检查,还好你的喷头没有问题,EPSON R330这个机器经典,效果不错

网友:
谢谢各位的评论

网友B:
喷头不检查胆子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喷头不检查胆子不小

我都测量了喷头电压

网友:
驱动不对,识别不到墨盒怎么修

网友(2021-03-17):
直接说打印机的驱动板坏了不就好了,简单复杂化,不过说的那么仔细专业也足够看的出你很厉害,高手啊,佩服,佩服

网友(2021-06-15):
这个机器换墨盒时常会不识别,每次更换都要多次安装才行。

网友:
厉害啊,思路很清洗。

网友:
烧f1 f2都是动喷头才会烧,那个排线没插好,通电就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