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维修点阵选哪一家?大家现在用哪一家 多少钱入手?

楼主(2020-12-06):
维修点阵选哪一家?大家现在用哪一家, 多少钱入手?  精诚还是鲁班好? 排线还是芯片好? 夹具潜力好吗? 还有胶水?  谢谢

网友:
建议都拿,大方的客人用芯片,抠的用排线

网友:
这是要干大事了

网友A:
我们X系列用的芯片,20脚那个,稳定。可靠
11系的需求小,没拿。

网友:
我也在观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X系列用的芯片,20脚那个,稳定。可靠
11系的需求小,没拿。

我买的jc的点阵芯片。 买排线还分x和xs 和xr  ,芯片不分。 感觉芯片不用备那么多货。 就买了几个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jc的点阵芯片。 买排线还分x和xs 和xr  ,芯片不分。 感觉芯片不用备那么多货。 就买了几个试试

点阵排线的,第几代?
有没有用几次不能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阵排线的,第几代?
有没有用几次不能用的问题?

我还没修过呢。第一次买哈哈。     正好jc还有活动260 送点阵小板v1s,送两个点阵芯片。 自己手上有v1s机器。

网友:
个人建议用鲁班,采用芯片,稳定性会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阵排线的,第几代?
有没有用几次不能用的问题?

没有,用几次不能用多数是位置没装好